EB8000画屏时,弹出窗口的位置在哪边选

楼主(2014-03-13):
EB8000画屏时,弹出窗口的位置在哪边选? 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选择对应的窗口,在窗口空白处点击右键--属性,弹出窗口--起始位置,在X和Y中分别输入数字,如果是7寸或者10寸屏,X和Y可以设置的范围为800x48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