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线图 图形求助

楼主(2014-03-14):
软件里做的XY曲线  数据群组 趋势图 做出来的都是“L”型的图

怎么把曲线图做成“十”字型?

就是X轴在Y轴的中间与之交叉

网友:
那需要通过宏指令来转换数据,将数据转换成X、Y轴负的数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宏指令不行吗

网友:
将XY曲线图下限设置为负值,然后自己用直线在XY曲线图上的0数据点去绘制坐标。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串口调试工具能不能发负数给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