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与PLC通讯数据刷新很慢

楼主(2014-03-14):
我用的TK6100I,连接台达dvp-10pmPLC,5轴控制,通讯为com1口,115200速率,现在的问题是人机上刷新马达的位置数据很慢,数据时跳着上去的,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数据更新速度加快呢?

网友:
检查触摸屏程序中是否存在PNG图片,如果有的话,将图片格式更改为JPG或者BMP格式。然后在同一个页面不要放置太多的PLC地址元件,尽量使用连续的PLC地址。可以新建触摸屏程序放置几个元件做测试判断是何种原因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