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线模拟,,不显示图片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3-14):
这个是做的

这个是做的

这个是离线模拟的

这个是离线模拟的

网友:
是否不小心点了在线模拟,如果是在线模拟的话,读取PLC的地址不会显示的。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只显示一部分,你停掉模拟,再复制一个按钮,然后再离线模拟就出现了,然后再删除多余的那个按钮。你试试

网友:
貌似没有遇到过哦,按下离线模拟,再稍微等一下应该会有显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