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曲线图,曲线显示。

楼主(2014-03-15):
做一个XY曲线图如下图:

连接串口后
只发01 04 00 13 00 02 80 0E
      01 04 00 15 00 01 20 0E
      只要了控制地址20.个数地址21.X下限22的数据
那曲线自然就不会有显示,要如何完成曲线自动要后面数据呢?该怎么做?

网友:
给控制地址20写入1就可以绘制曲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写入1没用啊,它只要了2个数据,后面XY数据都没要,也没发发给它啊

网友:
按图中的地址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的,但是和PC连接后,根据屏发过来的收码,再返回给屏的话,显示的数据是显示在元件里,不是在XY图形里显示

    如,控制地址20,个数21,X下限22,X上限23,Y下限24,Y上限25,X1 26 ,Y1 27。。。。。。Xn  Yn

   做成3X,20 -----------------3X,N

   根据收码返回数值,显示是 在这些显示元件里,不是在XY图形里,要根据返回数值显示在图形里,要怎么操作啊?

网友:
你按上面的元件里面去设置地址,XY曲线图会自动读取这些地址数据绘制曲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置了元件,可是发过来的数据是倒是显示在对应的地址元件里了。但是曲线没出来

网友:
读取到地址后再给控制地址20写入1就可以绘制曲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实现不了,我这边是和PC连,用串口测试工具和屏来做,所有元件里的数据都有,但还是PLC无响应还是时有时无的跳

    曲线也不显示,手动给控制地址输入1 也不显示 好郁闷

网友:
程序发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能新手问的问题比较奇葩,见谅!

网友:
MODBUS通讯协议,你先看下。
只要返回码正确,相应的地址数据正确就能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相应地址都显示,就是曲线不显示,不知道是不是地址应该设置为4x 而不是3x

楼主:
回复 网友B:

            麻烦大师再给看看,指导指导!谢谢!!!

楼主:
回复  weinview

            麻烦大师再给看看,指导指导!谢谢!!!
引用 网友C:

    大师看看吧

网友:
第一你先不要弄这么复杂,就用本机地址先把XY曲线功能搞定在说,先弄清楚每个寄存器是干什么的。

然后在搞清楚怎么用MODBUS协议去给寄存器发数据。

然后我觉得你应该就知道自己哪里弄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本机上可以显示,根据协议给寄存器发数据  地址能显示数据 就是曲线不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而且 我一连接串口 给屏发码  屏就滴 ···滴··· 滴  报警。

    我没有设置报警 不知道怎么会有报警声

网友:
留个QQ号码,或者你直接拨打400技术电话。

楼主:
回复 网友B:

    2431849000

网友(2021-08-20):
可以做双Y轴吗?Y轴上有两个变量曲线

网友:
可以做双Y轴吗?Y轴上有两个变量曲线

              您好,需要详细确认需求答复
              请将具体的实现需求和效果,以及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weinvie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