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切换画面

楼主(2014-03-15):
请教各位师傅,我想用plc的外部按钮来切换画面,不知如何切换。

网友A:
元件--PLC控制--新增切换基本窗口的控制类型,可以通过给触发地址赋值跳转到相对应的窗口编号。

楼主:
谢谢,按你的方法还可以,非常感谢。

楼主:
元件--PLC控制--新增切换基本窗口的控制类型,可以通过给触发地址赋值跳转到相对应的窗口编号。
引用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