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 发送指令问题

楼主(2014-03-17):
macro_command main()
char sendbuf[15]
FILL(sendbuf[0],0,15)
   sendbuf[0] = 0x01
   sendbuf[1] = 0x02
   sendbuf[2] = 0x03
   sendbuf[3] = 0x04
   sendbuf[4] = 0x05
   sendbuf[5] = 0x06
   sendbuf[6] = 0x07
   sendbuf[7] = 0x08
  sendbuf[8] = 0x09
  sendbuf[9] = 0x0a
   sendbuf[10]= 0x0b
   sendbuf[11]= 0x0c
  sendbuf[12]= 0x0d
   sendbuf[13]= 0x0e

OUTPORT(sendbuf[0],"AGV",14)

end macro_command

这是我的指令  发送出去 agv接受到的数据时 01 02 04 07 08 0b 0d 0e

我想问的是  03 05 06 09 0c 0a  这六个怎么没发出去????还有的是 如果 我 换成AA 58 88等等其他很多数他都不发出去 请问是为什么?是我 指令写错了吗??
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
2边通讯参数设置可能不一致。

并且数据定义为 u符号字符型数据  unsigned char sendbuf[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