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屏时,如何做出这样的要求?

楼主(2014-03-17):
1.要求:用EB8000,离线模拟。点击一个数值输入原件,对应一个显示窗口,显示此数值输入原件输入的数据标题。这个应该怎么做 ?
2.要求:离线模拟时,选中一个下拉菜单,点击选择其中一个选项后,另外一个下拉菜单才显示出来,此时可继续点击另外一个下拉菜单。

   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
1.点击一个数值输入原件,弹出来的肯定是键盘窗口,如果你想每个键盘窗口显示不一样的标题,只能自己做很多键盘,每个数值输入元件调用不同的键盘。

2.元件的安全选项里面有个生效/失效的选项,可以通过一个位来决定该元件是否显示.
   项目选单也有通知功能,你通过第一个选单的通知功能去触发第二个项目选单元件的生效地址为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项目选单里的通知是‘错误通知’,如何激活下一个项目选单?

网友:
新版本的软件  项目选单 的选项里面有写入成功后传送通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