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上怎样显示时间

楼主(2014-03-18):
请问怎样可以在触摸屏上显示变化的时间

网友:
你想显示什么时间???

网友:
系统时间的寄存器地址是 LW9017 ---LW9022。用数值显示元件来显示这些地址的数据。

网友:
请问这些特殊的寄存器有没有相关的文档说明呢

网友:
EB8000使用手册上面都有写,或者到软件图库选项里面的地址标签库,选择系统寄存器也可以查看的到。

网友:
找下示例里有的试上看看,有用的同时开两个工程抄来(复制),省时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