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K6070iH和三菱485BD通讯问题

楼主(2014-03-19):
请教各位大神,tk6070ih和三菱485BD通讯,线接了,PLC和触摸屏的参数都已设置,触摸屏就是显示PLC no response,485BD没反应

网友:
485BD通讯在触摸屏程序里面要选择FX-232/485BD,PLC的通讯参数要到PLC程序的PLC系统2里面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设了还是不能通讯

网友:
奇数校是Odd
偶校验是Even
无校验是None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哪里设错了,谢谢啦

网友(2016-08-29):
哪里错了   分享啊

网友:
上图设置中是奇偶校验没有对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