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03-19):
在一个宏里可以同时计算几组数据吗?比如2+3=?,6+7=?。9+12=?。什么做?
还有怎样用一个按钮去触发几个宏。请高手们指教,我是新手呀,谢谢谢……
看看我的附件,就是三组数据的计算,然后得的结果转成无符号的16位数据,分别送到每个站的频率地址中。
跪求高手指教……
邮箱474682241@qq.com

网友:
1.一个宏可以同时做多个运算。
2.你可以把几个触发宏的按键叠加到一起。  也可以通过PLC控制去设置同一个位触发多个宏。

楼主:
我不会,所以只能按照这个办法了,但是还有个问题,为什么我有个宏数直接乘以100后,就变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