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与西门子s7200地址问题

楼主(2014-03-20):
我想用触摸屏里面的一个键控制西门子plc里面的I0.0输入口,这个位状态切换开关里面的读取地址和写入地址该怎么设置,求大神指导就是按一下这个键,plc里面I0.0信号灯会亮起来。

网友:
触摸屏不能控制PLC的输入点位。

网友(2014-05-28):
可以设一个中间变量,如M0.0。在HMI中定义按钮的地址为西门子的M0.0,在西门子程序中要有将M0.0传送到I0.0。这样HMI中按钮按下就相当于PLC的I0.0得电了。

网友:
威纶通的屏我不懂,但是S7200的数字量信号输入端是不能由里面来控制的,他只能接受外部信号,如i0.0,该信号有效i0.0灯就亮起来。但是你可以控制s7200的数字量输出。但是你可以如3楼说的用个中间变量M0。0,但只能达到i0.0的效果,不能点亮i0.0的灯!希望你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