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安装字体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3-21):
请问:新安装的触摸屏编程软件打开旧文件时显示没有安装字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是原来的工程文件使用的字体你现在的系统里面没有,选择一种字体替换掉就好了。

网友A(2019-04-29):
同样的电脑,旧版本的软件打开正常,最新版本软件打开的提示没安装,这个根本就是软件问题嘛

网友:
没有遇到您所描述现象  我们需要查看您那边具体情况
请您将有效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  新旧软件具体版本 此贴链接发送至tech@weinview.cn

网友B(2021-01-07):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电脑,旧版本的软件打开正常,最新版本软件打开的提示没安装,这个根本就是软件问题嘛

同问!提示没有安装字体,立刻安装后,再打开仍然提示没有安装。EBproV6.05.01.499。

网友C:
检查下程序中,如下路径中,需要的字体有没有添加进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提示没有安装字体,立刻安装后,再打开仍然提示没有安装。EBproV6.05.01.499。

同问,而且无法添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程序中,如下路径中,需要的字体有没有添加进来。

这里没有识别啊,有时是正常的,突然间又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