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22.配方_插入_删除_复制_粘贴_查询案列中只有5个寄存器,怎么添加成6个?跪谢了!

楼主(2014-03-22):
D22.配方_插入_删除_复制_粘贴_查询案列中只有5个寄存器,怎么添加成6个?跪谢了,添加一个的话只要改变下面配方名后面的那个数据也跟着变了!是不是要改宏指令,怎么改?各位大侠!小弟在此跪谢了!!

网友(2014-05-28):
你那个改完了吗

网友(2015-04-06):
这个插入只能在第一行插 中间就行呢

网友:
加6个的话要把里面的寄存器依次往后移

网友:
刚刚已经帮你修改了

网友:
之前没注意看 以为你要显示6组
原来你是想增加配方的数量 前面的已经改了

网友(2019-05-14):
这个配方程序只有18组 怎么增加到100组呢

网友(2021-01-04):
这个文件怎么使用啊?下载了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