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K6070IH和fx3upl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4-03-24):
TK6070IH和fx3uplc通讯不成功。有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用数据线直接连,还是要增加什么通讯模块呢?具体设置告诉一下,谢谢了。

网友:
和FX3U通讯,直接和编程口通讯就可以了,主要触摸屏程序里面触摸屏型号不要选错,参数按默认设置就可以了。
通讯连接线的顺序是 触摸屏 1 2 3 4 5 对应PLC 的 4 7 1 2 3.

楼主:
已经好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最后是怎么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