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屏和modbus设备怎样实现位操作??

楼主(2014-03-25):
请问维纶和modbus仪表通讯时怎样读取仪表内一个整形数(16个bit),比如3_X bit ,4_X bit具体怎样操作呢?
我要用到16个“位状态指示灯”来表示一个整形数的变化情况。

网友A:
位状态指示灯,读取地址设置为4X—bit   地址格式为DDDDdd
例如是寄存器1的第0个位就写成    100  第一个位就是101
         寄存器2的第0个位就写成    200  第一个位就是201

依次类推

楼主(2015-08-29):
引用 网友A:
位状态指示灯,读取地址设置为4X—bit   地址格式为DDDDdd
例如是寄存器1的第0个位就写成    100  第一个 ...

谢谢,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