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上的数据写入PLC的问题

楼主(2014-03-26):
MT8100ih的屏与三菱FX3UPLC连接,同时MT8100ih与三菱变频器modbus通讯连接。问题是,屏通过modbus读到变频器的数据,怎么写到PLC中?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谢谢

网友:
宏指令可以实现!

网友:
用触发式资料传输元件就可以实现。

楼主:
谢谢,回复很对

网友:
还可以定时资料传输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