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70ih用485连接多个MODBUS从站,并用另一通讯口485做从站上传数据,如何设置!!

楼主(2014-03-26):
6070IH连接多个MODBUS从站,读取数据并显示在屏上,同时,将多路参数集中规划后通过另一通讯口用MODBUS从站上传,读取数据设备添加MODBUS RTU,数据地址是否用3x 1#001,3X2#001,设备的站地址选0还是其它,另一通讯口选MODBUS SERVER,上传数据的MODBUS数据地址如何定义???

网友:
需要先将读取到的数据放到触摸屏本机地址中。

  当触摸屏作为一个MODBUS RTU从站时,在主站MODBUS SERVER中对其进行读写,地址对应关系如下:
  0X,1X的1~9999 —— LB0~9998
  如:0X0001=LB0                0X0002=LB1

  3X,4X的 1~9999 —— LW0~9998
  如:3X0001=LW0              3X0002=LW1

  3X,4X的 10000~65535 —— RW0~55535
  如:3X/4X 10000=RW0
      3X/4X 65535=RW55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