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

楼主(2014-03-27):
MT8100i屏和三菱FX3U的PLC  RS232连接,PC机与三菱3U编线连接。是否有这样的功能,PC可以对MT屏下载或上传程序?谢谢

网友:
不能通过这种方式给屏下程序。

网友:
MT8100i与三菱FX3U使用RS232通讯,PLC上需要加232 BD模块,PC可以与PLC通过编程口连接。PC对MT屏上传下载程序需要通过USB线、U盘、网线、SD卡。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