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70IH用485走MODBUS做主,如何监控连接的多个从站的通讯状态。

楼主(2014-03-27):
6070IH用485走MODBUS做主,如何监控连接的多个从站的通讯状态,即能每路通讯提示报警!!
具体是哪些寄存器,如何监控每一路子站,谢谢!!!

网友:
在地址前面+‘站号#’的形式区分每个从站。

例如1号站的4X1地址写成  4X    1#1

      2号站的4X1地址写成  4X    2#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答复!!我没有写清楚,是问如何监控每一路的通讯状态是否正常,如一个站点不通,能在界面上做个报警什么的。

网友:
报警功能,具体设置看下EB8000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