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k系列可以设置开机画面吗

楼主(2014-03-28):
我的屏的型号是TK6070iK,我在下载时添加了开机画面,但是实际在屏上显示不了。一开始是威纶通的显示画面,然后就有两个蓝色的小框框里面是乱码。

网友:
开机画面必须是800*480像素大小的BMP格式位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800*480的,是用美图画的,bmp格式
    显示不了

    版主,还问你个问题啊,我的屏跟单片机已经通信上了,但是还是会间歇性的弹出 PLC Response的画面,这个弹出画面是根据什么判断后弹出的?是接收间隔时间?还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 response 问题解决,但是开机画面待版主解决啊,我的是美图搞得bmp格式,800*480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photoshop 另存为24位的bmp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