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的问题

楼主(2014-03-29):
有没这样的元件,写入地址是A,其外观状态变化随B地址的状态变化

楼主:
有没这样的元件,写入地址是A,其外观状态变化读B地址变化,有人回复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
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就可以,读取地址和写入地址使用不同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