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无响应

楼主(2014-03-30):
离线模拟的时候也会跳出来,是一机双屏。屏可以操作PLC的寄存器,怎么设置才不会有这个提示?

网友:
在4号窗口放置LB11960-LB11962,设置为窗口打开时设置为ON.

网友:
离线模拟是不会提示PLC无响应的。

你主要下程序里面通讯参数设置和地址是否有错误,建一个简单的新工程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