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网下的HMI与PC通讯例子实现不了,求助!

楼主(2014-03-31):
官网下的例子里pc是modbus sever,hmi为modbus rtu。我的触摸屏是tk6070ip,通讯线是使用usb转串口线,所以把串口改为com3,其他都没变。
把hmi的程序下载到触摸屏里时,显示的是plc 无响应,想与pc 在线模拟也就实现不了。本人新人,不知哪里出了问题,恳请版主和各位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注意下触摸屏型号不要弄错、
通讯端口和参数不要弄错,HMI程序如果是RS232通讯,应该为COM1; 电脑在线模拟要选择USB转232的串口端口号。
接线方面,TK6070IP的RS232  的引脚是  6TXD   9RXD   5G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的解答,但试了下,还是失败,hmi上还是显示plc无响应。
hmi的程序,我只是把型号从原来的mt6070改成我hmi的tk6070ip,其他都没变,PLC: MODBUS RTU,  RS232,COM:COM1,9600,E,8,1

pc程序,根据usb转串口的显示,将程序端口改为com3,其他也是不变

所用的通讯线是力特 USB转RS232孔线,且可以用来将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上,应该是没问题的

后来换了台电脑也是这种情况,不知哪里出了问题,烦请版主指教
另外,用hmi程序离线模拟时也出现plc无响应,不知是不是这个程序出现问题?

网友:
你除了用这条USB转232 ,还要再接一条2 3 5 转 6 9 5 的转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版主的解答,那我就准备先去买调232转695,或者usb转695的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现网上没有695的串口线买啊,如果我改用rs485的线可以吗?

网友:
235 转695 是接线方式。九针口的接线顺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次感谢版主的耐心解答,搜了一下网上资料,似乎这个235转695的转接线是不是要自己制作啊?

网友:
。。。。。。。。。。。。。。。。。。。。。。。。。。。。。。。。。。。。。。。。。。。。。。。。。。。。。。。。。。。。。。。。。。。。。。。。。。。。。。。。。。。。。。。。。。。。。。。。。。。。。。。。。。。。。。。。。。。。。。。。。。。。。。。。。。。。。。。。。。。。。。。。。。。。。。。。。。。。。。。。。。。。。。。。。。。。。。。。。。。。。。。。。。。。。。。。。。。。。。接线顺序都告诉你了,你说呢

网友(2016-03-20):
官网下的HMI与PC通讯例子,我用RS232实验成功了,

但是改成485 2W始终搞不定,是这个例子不支持485通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