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连接三菱A2SHCPU通讯线

楼主(2014-04-01):
请问自己要制作TK6070IH连接三菱A2SHCPU通讯线,具体怎么连接?谢谢!

网友:
自己弄不了,这个是必须使用原装编程电缆通讯。

楼主:
你的意思就是用原装的编程线就可以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原装编程电缆还要再转接一下,触摸屏这边6 9 5 7 8 接电缆的 2 3 5  7 8

楼主:
非常感谢,原装编程电缆和TK6070IH接口定义对比了一下,和你提供的相符,谢谢!马上开始做转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