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8070iH 发不出那种好听的声音, 只有难听的声音,不管咋设

楼主(2014-04-02):
TK8070iH 发不出那种好听的声音, 只有难听的声音,不管咋设,在线模拟,离线模拟 都可以,下载到触摸屏就没有好听的声音, 另外如何调节声音大小?请前辈指导, 急, 鼓捣几天也搞不出来,好可怜。

网友:
TK8070IH没有音频功能,只能是蜂鸣器发出的声音。

楼主:
没有别的招吗,那声音也不是beep的声音,如果有好听一点的蜂鸣器的声音也可以呀,请各位给高招吧!

楼主:
版主应该给我们一些建议,我们等待。切切!!!!

网友:
就只有蜂鸣器的声音,在声音库里面选择BEEP的声音就可以了。

楼主(2014-05-02):
可以让声音小一些吗, 这个声音巨大,谢谢!

网友(2014-06-08):
回复 楼主:

   MT8100IE也有同样现象尝试了N次也没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