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data取个MODBUS站点的数据,如何在命令里定义从站ID?

楼主(2014-04-02):
想用getdata命令取多个MODBUS从站的数值,如何在命令行写上从站的ID号,寄存器地址等,格式是什么样的,谢谢!!

网友(2014-05-05):
通过 地址+站号+#+地址编号来区分,假设MODBUS从站的站号分别为 1,2,3  那么要获取这3个从站的同一个地址4x100这个地址的写法就是   4x 1#100,4x 2#100,4x 3#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