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存储显示问题请教版主

楼主(2014-04-02):
历史资料只能显示一条记录,是因为存储容量不够吗?短时间内按存储的话可以显示存储几条信息。如果等几天后就只能显示最近一次的信息。

网友:
在资料取样里面要勾选上历史资料保存的文件夹名称和时间。
然后通过历史数据显示元件的历史控制地址去查看以前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