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与台达EH3通讯问题485

楼主(2014-04-02):
115200下始终无法通讯,9600下虽然可以通讯但是写入点位不对,比如触控屏上的位元件是m10的,但是点击这个位元件的时候PLC中的m10没有动作,貌似其他地方的位元件有动到,始终找不到问题点在哪里

附件中有原始文件,找高手帮我找找问题在哪里?程序没有写完,只有部分手动的部分,其他无视即可.

网友:
9600波特率通讯的时候不要去做通讯程序,按照默认设置通讯。

115200波特率通讯的时候只需要将00C6H写入D1120就可以了其他不要增加。

楼主:
写入点位不对的问题打电话问客服解决了,因为我有一个6070IK和一个6070IP的屏幕,编程的时候将两个型号都选择为6070ip了所以在用6070IK的时候写入点位会错误,但是115200仍然连接不上,我将H00C6写入D1120,然后将set m1120通讯保持,其他地方都没有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