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21以太网下载

楼主(2014-04-03):
我的MT8121IE,我用以普通的网线一头接入手提的网口,另一边接到屏的网口,IP大家都设置一样,什么下载不了?网线要怎么制作过吗?谢谢

网友:
IP不是设置一样。IP是要设置在一个网段里面,例如电脑是192.168.1.5,屏设置为192.168.1.6

楼主:
嗯,,,谢谢,,搞好了,做穿透时,屏和PLC的距离长35米左右可以做吗?会不会有影响,就是我用MT6000-FX-3M这个线用电缆来加长35米接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