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MT506与FX2N通讯问题

楼主(2014-04-03):
威纶通MT506与FX2N通讯不上,我照着威纶通手册上做了一根通讯电缆,照着手册设置了参数但通讯不上,显示“always responsed error Delay    ”请教大家!我是这样设置的

回复举报

网友:
回复 楼主:

RS485 2W表示的是接线方式即两线制,也就是除GND外有两个信号线要接;
RS485 4W 表示的是接线方式即四线制,也就是RS422的方式,除GND外有四个信号线要接;
RS485 DEFAULT表示包括了上面RS485 2W/ RS485 4W的方式;
但是我们一般推荐按接线方式分开选择2W和4W,不建议使用RS485 DEFAULT。
所以建议您把通讯口类型选为“RS485 4W”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