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值变量小数点位置的处理方案

楼主(2014-04-03):
用威纶屏控制仪表。
仪表输入、报警值、设定值等32个变量(地址)都是16位有符号数。它们的小数点位置在另一个地址中,对应于不同的传感器,可以设置为0、1、2、3。这是由用户根据传感器量程设置的。当然在使用过程中是不变的。
我想到有两种办法处理小数点位置
A,根据小数点位置的地址设置一个系数,然后显示的时候再除这个系数。
B,显示这些值时设置4个重叠的元件,小数点在不同的位置,用状态位控制显示相应的元件。
请教:用哪种方式设计屏软件更为合理?或者有更好的方法也请提出,谢谢。

网友:
2种方案都可以,用A方案更简单。
如果你不嫌麻烦,要叠加4个元件也可以。

但是一般情况这些数据还是控制器处理最好把。

楼主:
谢谢版主指点。那就先试试A方案。控制器是指什么?目前设计的系统就只有仪表和屏。

楼主:
请教版主:A方案不写宏可以实现吗?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将读回来的数据除个系数?谢谢

网友(2019-07-24):
您好,A方案宏大概怎么写,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