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事件登录做为触发条件传输数据怎么做

楼主(2014-04-03):
用事件登录做为触发条件传输数据怎么做
事件登录里面的启用通知地址可以作为触发地址吗,我试了下,没有效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的,但是触发位要手动去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在宏指令中执行最后1句时设复位吗
如bool a
a=0
setData(a"HMI",LB, 50, 1)

楼主:
能在宏指令中最后1句设复位吗,如
a=0
setData(a, "Local HMI", LB, 50, 1)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