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怎么上传程序

楼主(2014-04-05):
新买的TK6070ip下载程序和运行都没问题,就是上传程序时,XOB文件打不开,第一次使用威纶通,求教啦!!!

网友:
反编译吧!
还有,我的问题是 大家好,我在官网上下载的图库中,.plb和SLB格式的图都能添加至8000软件,唯独FLb加不进,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两者用向量图库调用,后者用图片库调用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反编译即可。

网友(2014-08-11):
有这个的程序吗 给我传一下 先谢谢了   923343823@qq.com

网友:
使用网线或者USB线从人机界面里面上传上来的程序文件,均是以xob结尾的文件,也就是编译后的文件,此时使用EB8000软件是无法直接打开的。那如何打开上传上来的程序文件呢?只要使用反编译功能,将xob文件还原为mtp文件后,就可以打开了。请看<<EB8000人机界面使用说明书>>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