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或表格导入

楼主(2014-04-06):
MT的屏有没这样的功能,xls格式的表格中数据导入屏中,然后将数据写入PLC的对应寄存器和继电器;反之也可通过屏将PLC的数据读出保存xls格式?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的HMI不可以直接读取xls的数据,要把xls文件转成csv文件,然后用我们EB8000软件的配方编辑器去打开,再转换成rcp格式的配方文件,最后才可以下载到HMI里的RW寄存器里。

楼主:
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草摩夹兄:配方数据可以写入RW_A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RW_A也是配方寄存器,相比RW寄存器,RW_A的地址范围要小很多,只有6万多的地址,而RW有五十多万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