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下载后表针元件不显示表针元件,图库里也没有表针图片。为什么?

楼主(2014-04-07):
学习EB8000,在界面中放置了几个元件,其中有1个数据输出显示元件,1个指针显示元件,这2个元件的属性里都设置显示PLC的模拟量,变量都相同。可是,在设置指针显示的属性中的图片时发现,其图片并不是指针表图片,而且,图库里也没有像指针仪表的图片。
编译下载后,其它元件都能正常显示PLC的数据,而指针元件不仅不能显示数据,连指针式的仪表图形都不是!
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会不会是地址数值超过表针的最大值了?或者方便的话截图我看看

楼主:
找到原因了:“表针元件属性”----“图片”中,“使用向量图”和“使用图片”的选框不能打√。
库里有更丰富的表针图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