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通触摸屏的几个下载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4-04-07):
本人新手初学PLC与威纶通触摸屏TK6070iP!有几个关于威纶通触摸屏的问题请教!一,我用的EB8000软件离线仿真,所有元件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触摸屏上一些元件显示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一些元件没有任何显示(如位状态指示灯,数值显示等)!二,位状态设置里面的开关在“ON”状态下是可以在触摸屏上显示但是在“转换开关”状态下没有任何显示!三,位状态转换开关在ON状态和转换开关状态都无法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四,在触摸屏与三菱FX2N通讯时无法通信,用的通讯线为485转422的通信电缆!请问这个通信方面有需要注意和设置的地方吗?表示万分的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所说问题都跟通讯有关,所以您还是先把通讯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简单了。关于TK6070ip与FX2N的通讯线如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位状态指示灯及数值显示的问题都是因为没有通讯上才没有在触摸屏上显示?本人新手更是第一次用这个屏,所以不太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通信上了就都显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解答,现在通讯可以了!问题也解决了!!!真心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现在通信和显示的问题都解决了!真心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还有个问题问下啊,威纶通EB8000软件中的元件--开关中的功能键是按下后是自锁还是自复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还有个问题问下啊,威纶通EB8000软件中的元件--开关中的功能键是按下后是自锁还是自复位的?

网友:
功能键没有对应的元件地址,没有自锁或是复位的说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功能元件表现的特征类似于  按钮 ,属于内部元件,不能设置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