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配方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4-04-07):
请教我用屏跟10台温控表通信,要对温控表的设定温度做配方,如何把10台温控表的温度设定值下载到各温控表?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把各个温控表的温度数据保存到我们触摸屏的RW(断电保持)寄存器里,需要下载温度数据的时候可通过触发宏指令去把RW里面的数据赋值到温控表的温度地址里面去。

楼主:
您好,请问有没类似的案例提供,因为对宏程式不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