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中,元件的属性里“图片”,“向量图”和“图片”有何区别?

楼主(2014-04-08):
搞得好复杂。有何不同?好像设置一样,效果也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片库可以添加外部图片,向量图库不可以添加。

网友:
不一样吧,图片比向量图好看多了

楼主:
分析了下,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1、EB8000的图形可以分为”向量图“和“图片”,相应的有“向量图库”和”图片库“;
2、”向量图库“又有“系统向量图库”(图库名为“system。。。”)和“用户向量图库”(非“system。。。”名的向量图库);而“图片库”不具有系统图库,全部为“用户图片库”;
3、“用户向量图”可以由用户用EB8000的绘图工具进行简单绘制而得到用户向量图;“用户图片”则主要是用户的.bmp或.jpg格式的图片;
4、”系统向量图库“中不可添加“用户向量图”;而“用户向量图库”可以由用户新建,并且,“用户向量图”库中不能添加用户图片(如.bmp或.jpg格式),只能添加用户用EB8000的绘图工具绘制的简单用户向量图;
5、“用户图片库“中可以随意添加用户图片(如.bmp或.jpg格式);
6、“向量图”虽然图形简单,但在任意放大时,少有失真(如产生锯齿等),占用存储空间小,可由EB8000的绘图工具自由绘制,一般用于表示如按钮、指示灯、管道、工艺方框、线路等简单的图形;“图片”则画质细腻逼真,但占用存储空间大,且”图片“在任意放大时,可能会有失真(如产生锯齿等),一般用于表示如人物、风景、机械、电器、厂区等细致丰富的内容;
另外,文件名后缀为以下不同时,表示不同性质的图形:
1、“向量图“库:.slb;.plb;
2、”图片“库:.flb;.blb;
3、”群组图“库(用户用EB8000的作图工具所作出的若干个向量图的组合,称为群组图,也是向量图):.glb;

网友(2015-03-16):
嗯,应该是这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