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威纶HMI编程的方法,谢谢

楼主(2014-04-08):
怎么才能按要求把程序规划出来?比如LW、RW、RW_A怎么分配、窗口如何定义,每个窗口都什么功能,窗口中每个元件都使用了哪些地址,互相是如何联系的……。方便以后调试和维护。现在是还没编到后面,前面编的这些就已经想不起来了,很没效率,头疼。

网友:
1, RW与RW_A都是掉电保持寄存器,LW不会掉电保持,RW的地址范围比RW_A大很多;
2, 从10号窗口开始是我们编程的窗口,3号到9号窗口是系统自带窗口,其中4号是公共窗口;
3, 窗口中每个元件使用了哪些地址可以在窗口左边元件目录树里面查看;

楼主:
谢谢草摩夹兄。您给HMI编程的时候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弟不才,没有独自开发项目的经验,所以这方面不是很清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