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60ih屏带两台PLC

楼主(2014-04-08):
我现在想用一个TK6070IH屏来带连接两台PLC,也就是两个PLC通过一个触摸屏来通讯,用RS485通讯。第一台PLC选COM2.RS4852W。PLC站号为0.但是第二台PLC我选RS4852W,再选用COM2时,提示COM2已经使用了。我看设置里RS4852W通讯只能用COM2。不知道怎么连接和使用,望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顺便问下,RS485的2W和4W有何区别?

网友:
你在官网看下,你第一台用了COM2了第二台就不能用了,还有,有TK6060的吗?如果是一样的为什么主用站号来分,不然就只能一台用COM1   RS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