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线模拟时触摸屏界面能控制也是模拟状态下PLC梯形图的元器件么

楼主(2014-04-10):
请教离线模拟时触摸屏界面能控制也是模拟状态下PLC梯形图的元器件么
用三菱的PLC和三菱的触摸屏,运行PLC程序模拟后可以在触摸屏上的模拟界面控制,也就是2个软件相通的。

现在用维纶屏和三菱PLC FX3U,只能各自离线模拟,是我设置错误还是没办法链接的。新人请教。

网友:
你要是也用威纶的PLC就可以,可惜威纶没有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机会我叫威纶通也做PLC吧

网友:
不行必须同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