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TK6070IP和S720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4-04-10):
一直通讯不上,不知道应该怎么设置啊。那个COM1或者COM2需要和PLC程序里面的端口0端口2对应吗?还有哪些东西需要设置成一样呢?求教啊

楼主:
有什么地方设置错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参数貌似没有错,可能是通讯线接错了,正确的接法应该是1、2、5对应8、3、5,最好用万用表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