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份元件的U盘选择问题

楼主(2014-04-11):
设置备份元件,发现有的U盘可以备份出来,有的不能够备份出来,该如何处理?

貌似只有读写速度达到4MB/sec 的U盘可以备份。

容量小于4GB。容量过大,连接需要的时间会变长。

请问版主,维纶推荐何种U盘来备份历史数据?

网友(2014-08-19):
请教一下,备份按钮按一下是备份一次还是一直在备份,如果是备份一次,怎么才能一秒备份一次数据呢,需要长时间备份,U盘满后删除第一天数据,然后删除第二天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