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0i的mac

楼主(2014-04-11):
想用easy access远程控制,进入System information/Network,查看 MAC address,
但只显示三项(ip address,net mask,route address},没有MAC address这一项,是什么原因,
该如何查看MAC address,麻烦解答,谢谢

网友:
触摸屏右下脚的系统设定列按钮,如图:
第二个按钮里面就可以查看。

楼主:
MT8100I想用easy access远程控制,进入System information/Network,查看 MAC address,
但只显示三项(ip address,net mask,route address},没有MAC address这一项,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