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 问题求教

楼主(2014-04-12):
使用的是MT6070IH威纶触摸屏,用EB8000编辑画面时从初始画面跳到弹出画面时弹出画面会出现下沉,不能覆盖窗口,这该怎么解决?

网友:
上传出来看一下。

网友:
一般弹出窗口都是指弹出小窗口,
如果是一个完整的大窗口,要选择切换基本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