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上传程序后只显示i series,请高手

楼主(2014-04-13):
1、将下载的程序重新上传,只显示i series;
2、com灯不亮;

请高手解答什么原因

网友:
重启之后呢?

网友:
看一下屏的型号是否匹配.

网友(2014-09-02):
看下型号有没有匹配~~~~~~

网友:
请问什么叫上传,什么叫下载?、是不是弄反了

网友(2014-12-12):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设置也能点出,但我们设计的界面一个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