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无法和MT6056I连接

楼主(2014-04-13):
触摸屏型号是:MT6056I,PLC型号是FX1N-60MR-001。无论怎么设置,触摸屏都提示找不到PLC。两边的设置如图,是不是哪里没设好,求高手指点。PLC端:  触摸屏端设置:连接线:

网友:
第一张图,把“通讯设置操作”的选项勾去掉即可。只有PLC加BD模块时才需要设置PLC的通讯使用专用协议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晚上回去试一下,不过我开始也是联不上之后才找到这里的。

网友:
你准备通过485BD连接   还是 编程口连接?    485BD连接  PLC 类型错了  有485BD连接的

编程口连接   不需要设置第一幅图的。  设置你的这个PLC类型  跟485BD的CH1、CH2 没关系,编程线搞好  就可以连接了

楼主:
我把第一幅图的那个勾去掉了,还是连不上,然后再换了个PLC FXOS-30MT-D,仍然连不上。重新做了个数据线,也还是不行。我手气这么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用编程接口连接的,把第一幅的勾去掉了,还是连不上,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原来那条线我测没有问题,我重做了一条线也还是连不上。

楼主:
谢谢大家,感谢威纶通的客服,还是我搞错了,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