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让开关复位回0的宏指令

楼主(2014-04-13):
我用PLC的急停和报警输出来触发宏指令,也就是让PLC来将屏幕的切换开关回零位从而达到报警停机的功能,在此谢谢给位大师了。。

网友:
可以定义bool变量,然后将false的变量传送给相应的位,在 元件--PLC控制中添加位来触发宏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