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线模拟的配方数据如何编辑,谢谢

楼主(2014-04-14):
想用RW_A保存仪表的设置数据,就是仪表的量程代码、输出方式、报警设置等等。应该如何设置这个“配方”呢?写个初始化的宏?编程阶段每次修改这个宏有些麻烦。还有别的好办法不?

网友:
将你的参数通过资料传输元件保存到不同的RW地址,然后通过资料传输元件再调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yydlh兄。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可能用别的软件把这个配方文件编好,再直接上传到HMI。